高手师傅请进!

楼主(2011-10-27):
刚开始接触工业控制,想请教各位师傅两个问题:1,怎样可以在控制室的计算机上就可以改变工业现场的变频器运转速度的啊?2,如何在控制室计算机上就能监视电机的运行电流的啊?这是如何实现的,需要哪些电器元件啊?谢谢,有知道的吗,师傅们?

楼主: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通讯的方式

网友B:
用组态软件来控制的话是通过通讯来实现的,即可通过485口来控制变频器,另外一种是通过D/A转换成模拟信号,通过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来控制。
绿色的微笑

网友C:
弄个485转232的转换器再自己编写个VB程序,一切就变得这么简单。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用组态软件做监控,PLC和变频器485通讯,读出这些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个人认为做个组态比较好。

楼主:
大家踊跃发言讨论啊,集思广益才能人人受益,学到东西,谢谢大家,咱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