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写了这么一个程序 X0为高速计算器的计数输入,X2为外部中断输入
DI
LD M8000
SET M100
EI
LD M8000
OUT C235 K5000
FEND
I201
LD M100
DMOVP C235 D1
DMOVP K0 C235
RST M100
IRET
END
程序目的为:每当发生中断把C235当前值读出到D1,C235从零开始重新计数
(每当X2有中断输入 将计数器C235的当前值赋给D1后对C235清零)

下载到FX-48MT(欧洲版)PLC,用FX-WIN编程软件监控其运行结果,情况一:发现中断信号X2产生后偶尔C235的值不赋给D1 例如:C235=K300 X2有输入 D1还为上一次的值
情况二: 一旦X2有输入 C235=D1=K0
想请教各位高手 为什么会这样?据我对PLC程序执行的理解 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是 FX-win 编程软件 监控时 PC与PLC通讯偶尔失灵导致的呢?
请各位大虾指教! 多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指令不对吧!用MOVP可能就没问题了。
  • 下载积分:+1(a475100193) c235是32进制的对啊
  •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把中断内的 DMOVP 改成 DMOV
    中断内检测不到M100的上升沿
    检测得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