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问一下,G.INPUT,G.OUTPUT指令在三菱哪本手册上有介绍?

网友A:
G.INPUT通过无顺序协议以用户任意的报文格式进行数据发送。
G.OUTPUT通过无顺序协议以用户任意的报文格式进行数据接收。

[G.INPUT Un S D1 D2]
Un:模块的起始输入输出信号(00-FE:以3位显示输入输出信号的高2位)

S: S:存储接收通道(范围:1,2.1:通道1(CH1);  2:通道1(CH2)
      S+1:存储接收的结果,在指令执行前先清0(结果:正常:0  ;出错:出错代码.)
      S+2:存储接收的数据计数
   S+3:设置D1中可储存接收数据的允许字数.

D1:存储接收数据的起始软元件编号.

D2:位软元件.指令执行结束时ON的元件;异常结束时,D2+1将ON.

[G.OUTPUT Un S D1 D2]
Un:模块的起始输入输出信号(00-FE:以3位显示输入输出信号的高2位)

S: S:存储发送通道(范围:1,2.1:通道1(CH1);  2:通道1(CH2)
      S+1:存储发送的结果,在指令执行前请先清0(结果:正常:0  ;出错:出错代码.)
      S+2:存储发送的数据计数

D1:存储发送数据的起始软元件编号.

D2:位软元件.指令执行结束时ON的元件;异常结束时,D2+1将ON.

  • 下载积分:+1(圣殿骑士团)
  • 下载积分:+1(zt_plc)
  • 下载积分:+1(张召信) 真诚感谢!

网友A:
    更正:
    G.INPUT通过无顺序协议以用户任意的报文格式进行数据接收。
    G.OUTPUT通过无顺序协议以用户任意的报文格式进行数据发送。

  • 下载积分:+2(星火燎原)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