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以前都在玩西门子,最近在一套旧的设备上搞了一套三菱FX的PLC和A970的触摸屏想耍耍,到手的时候屏是破的,但可以和电脑通讯,徘徊了好久都找不到破密的方法,后来花银子让高手把屏修好了,还把密码给破了,PLC程序和触屏的程序也都上传至电脑备份好了,但试机时候发现触屏界面一直停留在控制面板的界面,不能进入工程界面。问了别人说要安装OS,于是重新安装,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通讯错误,再就一直变成黑屏,不停滴滴的报警,不知咋搞?小弟第一次玩三菱处处碰壁,又貌似给人忽悠,请求高手指点下!
1、A970的破密方法,只求知道个大概亦满足。(收俺银子的人死活不肯透露)
2、为何触屏一直显示在控制面板,是否一定要和PLC通讯上才可以进入工程界面?通讯设置已经设了都不行,因为是旧屏,曾怀疑是通讯端口本身有故障。
3、现在黑屏不停的报警该如何是好,OS应该已经被我刷坏了?

苦等良久未见高手回复,故在此区再发一次,盼路过大虾们不吝赐教。顺便再追问个:
如果此屏真的硬件故障,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可以使用什么型号代替只在GT软件直接修改配置就下传使用的?有没有二手的便宜些的确保可以使用的留个联系方式。
原屏型号:A970GOT-SBA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如果电脑显示通讯上了,就说明通讯没有问题了,你下载OS的时候也有不少东西啊,有些是不需要的就不要传,只传有用的,其它不是很了解。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记得是和PLC正常通讯了,才会进入工程界面的。
OS可以重复刷的。

网友C:
看不懂
lvhonjun

网友D:
昏,你是不是在装OS或写程序时,没写完就把电拔了啊

网友E:
我有触摸屏   QQ418513387

楼主:
黑屏了还不停的报警是有硬件故障吗,并且刷OS一直都通讯失败了

网友F:
黑屏还一直不停的报警,估计9成硬件出了点小故障。

网友G:
出了点小故障

网友H:
请问是怎么解密的能共享一下解密软件吗,你可以用老版本软件去下程序试试。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I:
你不会是把驱动删了把?三菱的触摸屏一旦在上传下载的时候,断了电源,就会出现驱动被删除

网友J(2011-12-04):
要进到工作屏是要跟PLC相连的才行的

网友K:
不是很清楚噢

网友L:
三菱的东西不要轻易说硬件坏了,我也怀疑100次,可连一次都没有撞上,上OS得时候不能断电,把plc连上
锁螺丝机

网友M:
看一下,触摸屏的使用手册,三菱的触摸屏os或boot os可以用GT-Designer软件重新刷一下,具体看一下与GOT通讯的显示菜单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N:
触摸屏的密码我也好想破解 但是没有软件呀 哈哈 谁能帮我呀

网友O:
复位后,再下载几遍试试,这种屏一次下传东西多或是中间断电很容易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