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GT模拟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提示从绘图软件安装引导对象工程数据,关键如何具体操作啊 哪位仁兄帮帮忙 拒绝冷漠 谢谢

网友A:
1.先打开PLC编程软件编写PLC程序,并保存。
2.打开触摸屏编程软件把触摸屏程序编好,并保存。
3.打开之前编好的PLC程序,并运行PLC的仿真程序。
4.打开触摸屏的仿真软件,在里面打开刚才编好的触摸屏程序,就可以开始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