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环境下用哪个编程软件版本?

楼主(2011-10-27):
我之前下载了developer8.52,换win7后装不了!
具体表现为,安装文件,根本打不开!
我应该安装那个版本啊?请问
在哪里下载?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官方: Win7 32Bit OS :V8.91V
Win7 64Bit OS: V8.98C
个人用下来:V8.86正常使用
对于非官方限定版本,应首先安装三菱提供的Vista,Win7安装环境软件,三菱官网提供了下载。

网友B:
建议win7下安装xp双系统,一切搞定

网友C:
win7 8.52的可以啊 我一直在用它 你的实在不行换个版本 7或8.86的

网友D:
我在WIN7下GX WorkS2 和GX developer 8.86Q 都可以使用,
missile

网友E:
汗水,本人跟楼主一样
刚换的W7系统,原来的三菱软件包一点没变,可是安装上去就是打不开程序文件~~~~
郁闷~~~
官方: Win7 32Bit OS :V8.91V
Win7 64Bit OS: V8.98C
个人用下来:V8.86正常使用
对于非官方限定版本,应首先安装三菱提供的Vista,Win7安装环境软件,三菱官网提供了下载
这位兄弟说的咱还不是很明白,什么叫非官方限定版本?我原来XP系统用的也是V8.86啊,现在就不行

网友F:
装三菱软件很多次了,发现和系统版本有很大关系,建议换个版本系统装可能就OK了

网友G:
win7 32位好像都可以装的,64位就杯具了

网友H:
8.86版本的哦

网友I:
决定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