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简单的控制大家是怎么做的简单些?

楼主(2011-10-27):
有一个工程:控制过程是;下件—下压—冲气—放气—上升—上件。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需要单次运行,也可以单独手动每个动作。控制是用FX1S,加接近开关,5通电磁阀控制!!大家上图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大家都来看看这样一个过程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
怎么都没人来看看吗???

网友A:
用步进程序来做方便简洁
下载积分:+1(建筑人生) 热心助人

网友B:
支持楼上说的,步进控制即可。关于“单独手动每个动作”,说白了就是手动与自动的问题,请楼主自己编制哦
下载积分:+1(建筑人生) 热心助人

网友C:
什么东东呀!谁懂你那意思,说祥细些。
下载积分:+1(建筑人生)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是有步进指令的吗?自己可以相像一下程序的嘛
下载积分:+1(建筑人生) 热心助人

网友E:
下件—下压—冲气—放气—上升—上件
是啥意思啊,看不大懂。
下载积分:+1(建筑人生)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楼上说的是几个动作。我知道用步进指令,但是是要自动和手动是怎么写的,这点还不太明白!!楼上的都加分哦!!

楼主:
再来回答啊。加分的都有哦!!

网友F:
用步进。手动,自动分开写就行了。
下载积分:+1(建筑人生) 热心助人

楼主:
楼上的没看明白你说是什么意思?能写段小程序来看看吗??

网友G:
用跳转,切换手动和自动。

网友E:
你说我这几个动作太简单,不明白动作过程,你说详细点,一起探讨。

网友H:
用个手动自动选择开关,把手动和自动分开编程。自动运行就用步进比较好。

网友I:
用步进指令,分流控制,还是自已看手册理解

网友J:
很期待哪位高手能上传这个程序!!!

网友K:
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

网友E:
冲气/放气是什么概念?比如:冲气几分钟,放气几分钟?

楼主:
位置是用限位开关控制不用时间控制器T

楼主:
手动,自动都是控制那几个Y输出点1234,不是成了双线圈输出了吗?不明白啊!!

网友L:
你不会把手动和自动分开写就OK,这么简单的程序书上都有说,你还要别人给你写,我顶你F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L:
什么双线圈,你不转一下,I服了YOU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L:
我从来没有写过程序,我都知道怎么写了,我K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M:
用移动位指令SFTL 这个好用,比步进指令好找故障

网友N:
首先三菱在步进指令中允许双线圈操作。
如果你认为双线圈不合理,那你可以用内部“M”转换一下。
像你这种工作模式(性质)采用步进指令是比较常用的方法,阅读程序编写程序也方便,祝你成功。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O:
简单做了个小程序,不知道是否是满足你的要求?
帅得被人砍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O:
抱歉,刚才没有传上去。
描述:简单小程序
帅得被人砍

网友P:
同意1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