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高、中、低速设置步骤

楼主(2011-10-27):
三菱A700系列的变频器高、中、低速设置步骤,谢谢

网友A:
在变频器中参数设定pr4/5/6设好高、中、低的频率。默认为50、30、10。使用PLC 或继电器组成互锁线路,公共端接SD,通过触点接到RH高速、RM中速、RL低速,其余电机参数设定好。运行和停止按照别的接法

网友B:
pr.4_RH,Pr.5_RM,Pr.6_RL.

网友C:
不自锁也没什么关系

楼主:
再请教高手,是否这样操作!
按“MODE”按钮,切换到参数设定模式“Pr**”,选择P4
再按“SET”选择Hz,输入35Hz
再按“SET”选择Hz,输入25Hz
再按“SET”选择Hz,输入10Hz
再按“SET”结束。
电压,电流要不要相应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