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编码器和光栅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本人没使用过光栅尺,所以不是很了解他的原理。请各位指示下?

网友A:
编码器和光栅尺的最大区别是编码器是360测量,光栅尺测量直线位移。

网友B:
光栅尺用于:铣床,线切割等机床设备上。

网友C:
最近用了几个编码器,发现联轴器经常坏,中心线也校对过!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D:
弱弱地问下各位大师:注塑机上用的电子尺和这个光栅尺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弱弱地问下各位大师:注塑机上用的电子尺和这个光栅尺有什么区别?谢谢!

电子尺是模拟量,用AD模块输入。
光栅尺是数字脉冲,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了几个编码器,发现联轴器经常坏,中心线也校对过!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用同步带连就行!

网友G:
中间轴经常坏,配得底座不怎么对吧
我公司做的旋转编码器偶尔才会出现中轴坏掉的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H:
光栅尺是直线位移,编码器是圆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斛答

网友I:
编码器是测量伺服电机旋转角度,光栅尺测量的是实际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