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手动,自动怎么转,程序怎么写啊?是不是要写选择分枝啊?

楼主(2011-10-27):
手动,自动怎么转,程序怎么写啊?是不是要写选择分枝啊?有高人给个小程序看看啊!谢谢!!

网友A:
下载积分:+1(建筑人生) 热心助人,但是还不够详细 ..

楼主:
感谢楼上的好心人帮助,但是还不够详细!!哪位还能给的图纸,我加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好心人帮助,但是还不够详细!!哪位还能给的图纸,我加分啊!!
这要的也太多了吧。

网友C:
搞不懂。不过如果程序简单弄个开关也行。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D:
假设X0是手自动开关,那么X0=1为自动;X0=0为手动。
比如自动时Y0输出,手动时Y1输出。
ld x0
out y0
ldi x0
out y1
帅得被人砍

网友E:
如果控制一个电机,用y1驱动。用M1和M2来分别控制手动和自动,并联M1和M2。M1和M2就用个手动/自动选择开关控制就行了。

网友F:
用调用子程序的方法,可轻松实现。

网友G:
主控指令可实现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H:
我一般用子程序来做。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I:
控制的分支多最好是转换两输点控制两M,再用M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