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子程序执行的结果怎么处理。

楼主(2011-10-27):
中断子程序执行的结果怎么处理。
如果子程序是LD M8000 OUT Y1
执行子程序时,
这个Y1是立即输出,还是跟扫描周期有关。

网友A:
如果是三菱PLC,只有中断输入信号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中断子程序中如果要立即输出,要用输入输出刷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