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S7_200_sim1.2仿真不了,我的编程软件版本是STEP_7-MicroWIN_V4_SP3。程序都已经载入仿真软件了,但是要点运行时出现下面这个对话框,请各位大侠看看是什么问题?

重新找了一个仿真软件,可以仿真了
支持step7V3.1/3.2/4.0版本的编程软件仿真,希望能帮到各位,喜欢的顶一下 哈哈

网友A:
并非所有的指令皆可仿真,你想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非所有的指令皆可仿真,你想得太多了.

会不会是仿真软件版本不对呢?我用的是S7_200_sim1.2,里面有个操作是要选择step7 microwin版本的,但里面只有3.1和3.2两个选择,没有4.0版本呀,会不会是它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我意料之中,找到这个仿真软件之后可以了http://myw.1tpan.com/支持3.1/3.2/4.0版本的S7-200编程软件仿真

网友B:
解决什么了,我的程序就不能仿真,让我空欢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什么了,我的程序就不能仿真,让我空欢喜!

大侠,你用的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呀?我上传的这个仿真软件可以支持3种版本的编程软件,STEP7_V3.1/STEP7_3.2/STEP_4.0.如果你是上述3种编程软件之外的,我可就没办法了呀。因为我自己用的是STEP7_V4.0_SP3版本的,所以解决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