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在程序里面发现一段程序。
dmove k99999 d100
  dmove k-99999 d100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
ddrvi d100 d112 y001 y003求高手解释下
这段程序的内容。
我搞不懂是谁赋予给谁。
Y003的方向是谁给他的。

网友A:
DMOV是32位传送,即将K99999(脉冲数)传送至D100,DDRVI是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100是输出脉冲数,D112是输出脉冲的频率,Y0是起始脉冲输出,Y4是旋转方向信号

网友B:
dmove k99999 d100 32位传送指令 把K99999传送D100. ddrvi d100 d112 y001 y003 DDRVI 32位相对位置控制指令  D100是输出脉冲数存储器.  D112 是脉冲执行时的偏值速度的存储器
那是不是。有个最小输出的速度?每个三菱PLC都有限制的量?

网友C:
dmov k99999 d100是把k99999传送到d100 d101
dmov k-99999 d100与上面不同的是k99999前面有个负号那代表方向
ddrvi d100 d112  y1 y3这条语句中ddri是定位控制中相对指令 d100中存放的是电机走带目标位置时所需总的脉冲数,d112中存放的是输出的脉冲频率即电机的速度,y1输出脉冲端
y3是方向信号  是外部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之类的   我记得三菱的FX2n系列的plc不支持定位指令drvi 和drva(绝对指令)。
嗯嗯、可是。。。Y3是谁给他的?输出的脉冲频率最小可以到多少啊。我的FX1S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mov k99999 d100是把k99999传送到d100 d101
dmov k-99999 d100与上面不同的是k99999前面有个负号那代表方向
ddrvi d100 d112  y1 y3这条语句中ddri是定位控制中相对指令 d100中存放的是电机走带目标位置时所需总的脉冲数,d112中存放的是输出的脉冲频率即电机的速度,y1输出脉冲端
y3是方向信号  是外部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之类的   我记得三菱的FX2n系列的plc不支持定位指令drvi 和drva(绝对指令)。

FX2N不支持DRVI,  DRVA等指令,FX1N,FX1S,FX3U,FX3G才支持,Y3是方向信号,是PLC给伺服驱动器的信号。在你写的这个指令中来源于D100中的+/-号,
大侠。我就是纠结。。Y3的方向是怎么过去的、因为程序里面就看见有赋予值给的是Y0的。没看见Y3的。。

楼主:
额,明白了。那各位大侠。。现在伺服的速度不能调啊。最小是不是只能10?我看了下。PLC是 FX1S的。。

网友E:
4楼解释的明白。

网友E:
问一下楼dmove是不是打错了,应该是dmovp。

网友F:
呵呵,我也在想我用伺服的时候只接了脉冲输出Y0,方向Y3是没有接线的,那么它是怎么控制伺服的呢,用绝对位置控制只要改变目标位置就能实现正反转了呀,还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也在想我用伺服的时候只接了脉冲输出Y0,方向Y3是没有接线的,那么它是怎么控制伺服的呢,用绝对位置控制只要改变目标位置就能实现正反转了呀,还望各位高手指点

方向信号并不限定只能在Y3上,你指令中可规定的,我就见过有规定成Y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