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

楼主(2011-10-27):
用什么指令能做测水流量大小以及纸浆浓度?谢谢!

网友A:
模拟量读出指令—SPD再加个模拟量模块。不过用什么传感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测水流量—有流量计传感器

网友B:
测水流量—有流量计传感器,最简单的是加个水表。纸浆浓度只有凭个人经验了,专门的仪器很贵的

网友C:
需相关测量一期,如果数据要上传就比较麻烦

楼主:
我从管道控制阀前面加个流量传感器,利用它来检测大小然后传给PLC模拟量模块,再来控制控制阀,流量检测没问题,但我测浆的浓度不大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