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请教,300KG的物品做升降控制,速度30mm/s-100mm/s,精度要求±3mm,升降行程1.2M,是否可以使用普通带刹车马达+变频器控制。
如果可以麻烦帮忙推荐下型号,,之前没有用变频器。

2011-10-28修改:
      如下图所示。如选用伺服马达,今天看了下三菱型录,需选择(MR-J3-200A+HF-SP202B),成本月1W,而起这种型号的伺服需使用三相220V电源,如考虑使用速度模式,可节省不少成本。。不过主要是怕这种没什么精度的东东用伺服,怕被老板K。
      如使用普通马达+变频器则需计算马达的功率,以下是计算过程
          (忽略摩擦),在齿轮处的扭矩为200KG*9.8*0.1m=196N.M
                     再到减速器处取个效率因数(这个蒙的),扭矩为280N.M ,再到马达处,除以减速比60,马达应提供,4.67N.M
                      然后马达转矩=9550*额定功率*功率因数/额定转速             得出马达额定功率应为0.86KW。。
请问这样计算对么????

2011-10-29修改

网友A:
这个要按电机的功率来配啊,根据机械传动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再配个一样大或比电机大的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B:
个人感觉首先这需要机械传动来确定电机是多大千瓦的。
如果电机功率小,在启动瞬间的抖动和制动的精度使用电机的刹车电阻都能满足使用要求的话就不用变频器,
如果用变频器,就不要用制动马达,因为去电机的电是变频的,可以使用变频制动电阻,在变频器的直流母排上接。

网友C:
还是有点重,曳引

网友D:
不使用电机制动是不对的,制动电阻能用来保证停电状况下物体不下滑吗??
所以,电机的选用必须要有制动。3MM的精度有点困难,但是定位时速度慢一点应该勉强能应付。
型号的选用我没经验,这个需要计算的。

网友E:
主要是选电机,变频器根据电机功率配就是了。肯定要用制动电阻的
  • 下载积分:+1(sky072154)
  • 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争其必然

网友F:
    300KG,,,,,,我只做过200KG左右的,,如果你是做上下提升的话,,,估计在启动和停止的瞬间会有下滑的动作,,定位精度估计达不到,,,可以考虑用伺服做嘛,,。。电机配置需要计算。。。要考虑保持力。
      图旁边的那个提升的,,我们是伺服做的,,,有时候还是下滑。。。
  • 下载积分:+3(sky072154) 热心助人

网友G:
    一般常用上下运行有滑动是采用加平衡缸结构,数控机械轴防滑就是采用此方式。
    像楼主这种精度要求,一般电机带制动的都可以实现。速度调整简单的方式就是采用变频器调速。制动与变频器启停需要做好逻辑控制。可以参考微型电动葫芦的传动结构。
  • 下载积分:+1(sky072154) 热心助人

网友H:
    我认为还是伺服器控制容易实现,且精度完全可以达到,且上下速度也可以根据前后流程来随意调节,用变频的话,由于是上下运动,必须用断电刹车控制,那样会造成抖动,控制精度不易控制。
    伺服成本高啊
  • 下载积分:+1(sky072154) 热心助人
  • 绿色的微笑

网友I:
    买一个500kg电葫芦。再配一个变频器,就可以搞定。限位开关要设定好
    以前是买个电平叉车做的,配到设备上太丑,估计要买个电葫芦也还是一样。
  • 下载积分:+1(sky072154) 热心助人

网友J:
    马达不用带刹车的,减速箱带就行了
    用变频器控制用多段控制
    如果用普通马达的话,我一定要刹车的,不带不放心
  • 下载积分:+1(sky072154) 热心助人

楼主:
    又是我,顶顶。帖子找不到了

网友K:
用变频器控制,加有刹车的电机
3MM精度应该没有问题,电梯的都可以做到3MM以内!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L:
楼主如果你的升降控制,速度30mm/s-100mm/s,精度要求±3mm,升降行程1.2M,升降控制条件有6 楼就好做了,你就用升降机的方法去做用齿条传动,作位移侍感器,你高的条件都有也,如果向楼主那样的传动方式就很难达到你想要的,速度和停止精度都有了,有不到的地方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M:
普通带刹车应该问题不大,关键你那么重的升降肯定要做平衡配重的

网友N:
你说的是 如果用减速机 就不用了 但是抱闸很重要的 要不然平层会的误差的 不知以你坐的是给那用的 平层范围控制的那小

网友O:
图片中的机器好高档啊,伺服电机,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