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CN1端口与PLC如何连接

楼主(2011-10-27):
我是个新手,请问伺服电机输入输出信号CN1端口与PLC连接时一般要焊接哪几个管脚

楼主:
驱动器与PLC如何连接啊

网友A:
我想,你起码得说清你用的是哪种驱动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lvhonjun

网友C:
就是,最起码有提供伺服.PLC.位控单元的型号啊,不同的型号接法不一样的

楼主:
我用的是艾维图W系列的驱动器,华大的电机,我想要控制电机转动圈数,定位要准,最好还要有高速低速,请问用什么模式好啊,怎么接线,编程用什么指令,能不能指导指导啊,实在是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