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得不到变频器的复位信号?

楼主(2011-10-27):
FX1S PLC检测到三菱变频器异常信号后,不管是用H9696还是H9966变频能复位,但PLC所检测到的信号还是变频器异常信号,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变频器报警复位后它的异常信号还有输出吗?如果有就是报警没有复位了。查查报警的原因吧。

楼主:
变频器肯定是复位了,这点可以从变频器面板上的显示可以看出。最好是哪位做过变频器复位通信的朋友告诉我一下正确的编程是怎样的?谢谢大家!

网友A:
那就是PLC程序的报警信号没有复位了嘛,看看程序里的报警复位是怎样编的。应该不难吧

网友B:
三菱变频器内置异常输出继电器吗,只要复位继电器PLC就检测不到变频器异常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