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救命啊!今天我用了一个型号是2M860H的驱动器跟一个牌子是SANYO(2.5V/4.6A/1.8度)的步进电机。打开电源(电源是变压器变成交流60V/3A,通过整流成直流供电没有加电容)故障红灯,电源绿灯都亮了,电机不转,把电机输出线拨掉再开也不行,只有把电机输出线拨掉之后再打开电源,在红灯灭了绿灯还亮的时候关掉电源,马上再打开电源,这个时候故障红灯不亮了,再插上电机线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关电源后重新再打开电源又不行了又要重新按上面的办法才可以用。请问各位大师傅哪里有问题了?驱动器电源是交流20-50V的,直流是36-80V的,是不是电源供电有问题呢?

网友A:
电源坏了

网友B:
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