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1250KVA的变压器,可以承受多少个安培?如何用公式计算

网友A:
功率÷输出电压÷1.732=输出电流
  • 下载积分:+2(yumingming) 热心助人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B:
    1KVA约等于1.44A
  • 下载积分:+2(yumingming) 热心助人

楼主:
    1楼的老师,计算以后是三相的承受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率÷输出电压÷1.732=输出电流

    正解。

网友D:
    1250/1.732/0.4=1804A/相

网友E:
    1楼说的好

网友F:
    输入10kv电压,输出400V电压的变压器,1KVA约等于1.44A电流

网友G:
    1.732怎么来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732怎么来的呢,

    根号3

网友G:
    为啥是根号3,不是其它

网友I:
一般设置为你的电流安培数*1.22~2的倍数。就是你要使用变压器的容量。

楼主:
计算以后是每相的承受电流吗?

网友J:
功率÷输出电压÷1.732=输出电流这是三相的电流,要是单项的就是 功率÷输出电压

网友K:
100kw大约15A

网友K:
00kw大约150A

网友L:
14楼搞错了吧,
功率/输出电压/根号3=单相电流
功率/输出电压=三相电流
1250 /0.4=3125 三相
1250 /0.4 /1.732 =1804 单相

网友M:
我的习惯算法是:容量乘以0.8等于功率再乘以1.9约等于电流1900A

网友N:
楼上各位都对,但最重要的是功率因数,这个和实际使用时功率因数有关的。

网友O:
没事,你就超容量用吧。让它用到2500A可以。不过要老大同意的,烧了不负责的哦。还要多装几个风扇对着吹。我1600KVA的用到3000A-3500A

网友P:
学习一下了啊

网友Q:
1800A左右还要考虑铜损铁损。变压器可以过载百分之三十,但只能应急用用,长时间过载会损害变压器的寿命。

网友R:
用正弦和余弦算一电压与电度角的关系就知道为啥是根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