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MR-70A伺服停止时为什么反转1CM

楼主(2011-10-28):
用的是MR-70A的伺服及配套电机,仅用内部速度运行,120转的速度,在停止命令发出时电机停止转动要往回转一眯,大约为1CM,采用的皮带带动2个直径约60CM的园盘,上下各一个,而且电机在速度上升时感觉响应不快,反复运行多次后有时会出现51号报警,问过N次三菱400,至今没有解决,请各位帮分析分析,会是什么原因,如果最终解决不了,换象大一点的电机能不能解决,或者机械上有什么建议来改善?

网友A:
1。有可能负载过大造成
2。是否为载重物体作垂直运行?若是的话需要带制动器的电机才行。

网友B:
延长减速时间试一下

楼主:
皮带是水平运行,这种怀况下改制动电机有没有脾,昨天还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监控J负荷率时在80%左右,停止时反而会增加,在110-120%左右

楼主:
打错字了,改制动电机有没有用,另外停止工作时J负载率反而会上升,仔细观察电机,转盘会有一个反转的过程,从而带动电机反冲一点点

网友C:
看看你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