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现在我一三凌伺服控制器MR-J2S-10B的 用FX1S-MT PLC控制,不知道CN1A   CN1B两个端子上那几根线要接,请求各位帮助

网友A:
看手册。。。。基本的伺服开启,,,什么的信号肯定是要的,,算了给你个三菱伺服的电路图吧,自己对着说明再看。。
你也可以不接CN接头,,可以试运行,,,就是纯手动,,,看说明书,,试运行那章。。。。。。有问题再问我吧,QQ3434183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基本的伺服开启,,,什么的信号肯定是要的,,算了给你个三菱伺服的电路图吧,自己对着说明再看。。
你也可以不接CN接头,,可以试运行,,,就是纯手动,,,看说明书,,试运行那章。。。。。。有问题再问我吧,QQ343418381

我看了说明书,自动运行没有试过,我想直接用PLC控制,只要接正反转其中一组,回原点信号,还有电源就行了吗?

网友A:
伺服开启要接的。。这个事必须的。。。脉冲控制的话,,脉冲输入要接。

网友B:
MR-J2S-10B

网友B:
MR-J2S-10B的伺服,是没有接钮设置参数的,是要用电脑设置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MR-J2S-10B  通讯控制方式

网友D:
这样控制应该是不行的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E:
MR-J2S-10B去下一个软件和伺服通讯就好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哦,好的,我昨天用了MR-J2S-10A的,直接可以用控制器运行,也可以发脉冲控制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好的,我昨天用了MR-J2S-10A的,直接可以用控制器运行,也可以发脉冲控制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买一个花了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