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维纶触摸屏上放入文档

楼主(2011-10-28):
各位大师好
请问一下怎样在EB8000的维纶触摸屏里放入设备操作规程,照片可以,就是不知道文档怎么放谢谢

网友A:
最简单就是,有屏上直接输入文字或图片。在:画图--文字中输入

楼主:
谢谢 是的只有自己画 用扫描的放进去很模糊的

网友B:
路过看看 我们的产品就知道

网友C:
直接用文本写入就行了,不是很简单吧,也可以的各种颜色。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