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问题如题。刚装的时候,主菜单是中文的,后来不知道动了什么地方,使主菜单变成英文了,而且快捷方式的图标也变了。不知道怎么改回去?

网友A:
选择选项[OPTIONS]---语言----中文,退出  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斑竹,设置了,不行。现在大部分是中文,只有主菜单和部分下一级菜单是英文的。快捷按钮图形变化了。不过,使用还是正常的。

网友B(2021-06-08):
我的也是 ,  乱套了,   画图和  项目树 都找不到属性了,   乱了 ..  乱了,  太垃圾的 软件~~

网友B:
我的 也是 这样,  更惨,  不知道 怎么办好,

网友C:
如图操作试一下呢,前期是wincc flexible装好了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