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密码在线修改 和密码退出失效。

楼主(2011-10-28):
请问 西门子触摸屏密码在线怎么修改 和密码退出失效。为什么我输入密码进去以后 在退出来 再进去就不要输入密码了??? 我要每次进去都要输入密码

网友A:
退出(返回)的按钮上加上“LOGOUT”功能
热心助人
非常 谢谢一楼的 没找到LOGOUT 我加了LOGOFF 呵呵 也行 请问怎么在线修改密码了

楼主:
非常 谢谢一楼的 没找到LOGOUT 我加了LOGOFF 呵呵 也行

网友A:
靠,我记错了。就是要加上logoff

网友B:
非常崇拜 sjm213 论坛有你很精彩。good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呵呵 谢谢版主了 还不知道怎么在线改密码了

楼主:
还不知道怎么在线修改密码了

网友A:
“在线改密码”是指在屏上修改否?可以建立一个“用户视图”页面,登录进去后就可以看到登录权限以下的用户及其信息,即可进行修改。高级权限的自动隐藏掉。
感谢版主回复; 请问“用户界面”跟普通的画面一样吗?否则怎么创建的? 谢谢!!!

楼主:
谢谢 我在增强对象上 找到了 呵呵

网友C(2012-02-29):
在用户界面属性中有个注销时间,默认是5分钟,将其改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