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在一个页面中,要设置同时按住触摸屏四个角,则切换到别一画面
如何设计程序中的翻页

网友A:
按键1与按键2与按键3与按键4----mov  切换页码  页码寄存器

楼主:
非常感谢~~哥们

楼主:
在不通过PLC的程序时,触摸屏画面设置中能不能做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不通过PLC的程序时,触摸屏画面设置中能不能做到·?

不通过PLC,旧F940这个型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