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518P与宇电AIDCS 9.0软件通讯问题

楼主(2011-10-28):
软件显示是上载成功了 但是仪表参数还没是变 下载也是一样的问题
求讲解

网友A:
先用串口助手试下。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