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三菱FR-A520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不同步

楼主(2011-10-28):
现有2台老款FR-520变频器分别控制2台电机运行,例如正常情况下控制A电机运转的变频器显示的频率为50HZ,当切换至B电机运行时要求控制B 电机的变频器显示的频率也应该是50HZ,再切换A/B电机运行时两台电机的转速必须一致,不然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无论是A切换至B还是B切换至A,两台电机的转速刚好差一倍(一台频率为50HZ,另外一台为25HZ)求高手讲解!

网友A:
接线方式,控制方式?

网友B:
首先要查这个变频器的频率设置是从哪里来的,一般有这几种情况:
1,外部信号控制的多段速
2,外部给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3,参数设置
4,485通讯
你查一下对应的接线和对应的参数,可以找到问题所在并解决

网友C:
补充:
你的变频器频率上限设置是否一致。如果控制方式一样,频率给定也一样,那只能是上率上限限制了。

网友D:
具体要看你什么控制方式,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的

网友E:
参数设置在看看

网友F:
同意4楼说法

网友G:
力挺2楼!

网友H(2012-03-31):
是不是用的0-10V的电压来接收信号控制频率,如果是的话有个参数需要修改的,我不知道你的是0-10还是0-5V,也有可能是你的P1上限频率没设置好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I:
用同一个外部电位器同步调速

网友J:
用一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控制另外一台就可以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