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V4.0-SP3(PC/PPI)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8):
今天在调试程序时,PC与PLC通讯时好时坏,系统是XP/SP3深度极速版,PLC是226CN,而且监控时经常卡死软件,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解决一下,明天还要继续调试呢,谢谢了
下面是我截的图
不能通讯的图片
可以通讯的图片

楼主:
真伤心啊,没人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网友A:
注意下通讯电缆的接口,电脑接口连接不良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调试时电脑最好不要移动。如果连接电缆是转接的,可能就是转接电缆的问题。

楼主:
我是用笔记本调试的,没有串口,我买了条USB转RS232的线连接的,但是我这条线用在三菱上面是没问题的呀,怎么用在西门子上就不行呢?请指教

楼主:
在线等大侠们来帮忙,现场调试呢

楼主:
各位大侠有愿意帮忙的吗?

网友B:
山寨串口线+山寨编程电缆的结果。
建议用原厂USB多主站电缆,很稳定。

楼主:
谢谢啦,我想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