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3260和FX2N通讯一分钟死机,不接PLC不会死机

楼主(2011-10-29):
这几天,碰到一个问题,一个海泰克3260的屏死机,开始以为是硬件的问题,于是把程式上载上来,把它放到另一个屏也是同样的问题,于是排除硬件的原因,放入程式后开机,如果不连PLC,它是只提示没有连PLC,过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死机,可是和PLC通讯以后,刚开始一切正常,通讯指示灯闪烁正常,过一分钟屏就会死机,通讯指示灯常亮,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有硬件故障,但不知道是出在屏上还是PLC上。
你可以换一个PLC连接试试,看死机不,如果还死机,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B:
程序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触摸屏读PLC地止错误,(触摸屏程序错误,是否所有画都这样)

楼主:
PLC是好的,也换过一个,屏里的程序我放在另一个正常屏里,也是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屏的程序做了什么,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