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7-200 224,传感器电源端子只有22V,电源24V很标准.

楼主(2011-10-29):
我从别处借来了一台S7-200 224,传感器电源端子只有22V,电源24V很标准,是何原因?
不存在万用表不准的问题,用同一万表测电源接线端子的电源电压为标准的24V.

网友A:
与你24V电源的功率有关系,24V电源如果是外接的,看看24V电源前端进端电压选择对不对。

楼主:
是用的外接电源,但电源进端是标准的24V.我测了的

网友B:
传感器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