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485通讯A和B之间的阻值

楼主(2011-10-29):
如何测量485通讯A和B之间的阻值
信捷代理

网友A:
帮顶一个,期待关注答案!

网友B:
不明白,测阻值用来干什么?
因为我需要用一个触摸屏通过485控制7个PLC,那么首位两端就要加电阻,但我期望的是要将AB两端的阻抗控制在120欧姆左右,所以...

网友C:
应该是110欧姆吧,我知道CC-LINK模块的末端电阻是1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