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有一个开关量的逻辑控制,希望高手进 因为我们这是做过滤设备的,就是在压榨的时候,压力是分段压榨的,现在是分为10段压力,也就是第一段启动压榨后,设定时间 例如60秒  这个时间是可以通过屏幕设置的) 进入第2段压榨,然后时间后进如第3段,有一个选择压榨段数和一个启动压榨   例如我选择第5段  那么就是从第1压榨开始到第5段压榨后结束,假如选择6 那么就是从第1段开始到第6段结束,  启动是每个段数都有一个启动按钮,例如我选择第6段,那么我按下第一段的启动压榨按钮,就自动进行到地六段,时间到了就结束了,假如我是按第2段的启动压榨按钮,那么就是从第2段到第6段压榨,希望高手可以给我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有不明白 可加QQ 306462145  如果真的可以好的帮我解决  我可以出点小钱  在线等待

网友A:
是用什么plc控制的,先把编程控制器说出来,才好给搞写程序啊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B:
用走流程可以实现

网友C:
说明白点嘛!每一段压榨由程序驱动的接触器来启停可以吗?     还有做完一整轮压榨过程,你需要暂停还是直接过到下一轮呢

网友D:
用什么PLC做不重要,首先你要确定压力伟感觉器的量程,把读取到的压力分为十段,测量值也就是当前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
2:第段启动压榨机都是单独的,每段启动压榨机后与系统程序流程接轨。
3:你也可以做一套启动从第一段开始到最后一段的全部流程程序,此选择十段。再做出第一到第九段的程序,此选择九段。以此类推了。
4:段数选择就与PLC内部进进触点比较了,比较成立后再屏蔽掉不用到的程序流程就可。

我的思路就是这样的了。仅供参考。献丑了。
相信自我!

网友E:
楼主这个问题,你自己先要知道每段的压力是多少,利用压力传感器,用PLC,在PLC上设定每段的压力,你只要一起动设备达到你要的值就会自动停机了,我个人认为时间来控制每段压力的误差比控制 力的误差大, 注意每段的压力也是停机的压力 ,要设定的,

网友F:
你看一下这个程序可不可以实现你的设想,我用的是七段压榨,当然如果不够还可以增加,启动段数和停止段数是可以通过输入选择的,如附件,用的是三菱的plc。 启停.rar (11 K) 下载次数:30

网友G:
用指针做吧?很好做的,思路还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