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PLC加密的方法!!!!!!

楼主(2011-10-29):
各位做PLC程序加密,除了用PLC自身软件加密外,还有其它办法加密吗?

网友A:
把PLC放保险柜内 保险柜开启必须有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功能 我想这样只有高手中的高手才能解开

网友B:
想法太伟大了

网友C:
事物都有辩证的关系

网友D:
PLC旁边装个炸弹,一旦解密失败则引爆,哈哈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