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幫忙

楼主(2011-10-29):
本人有臺Q01U的PLC 怎麼連也無發連上. 因要更新程式.急需處理.謝謝
注:設備是從台灣過來的

楼主:
我用的線是沒問題的,在拷貝Q06 plc時是好的.

楼主:
因急需解決,請多多的人幫我想下辦法,小第在這裡感謝了

网友A:
Q01UCPU 使用232口与电脑连接吗?
你已经确认了线没问题,那有二个可能:
1,你的软件版本认不到Q01UCPU,你新建工程时,看的确有这个选项吗?
注意有U没U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软件的确没这个型号,那请用更高版本的软件
2,如果排除了电脑,软件,通讯线的问题,有问题的就是PLC了
(1)CPU的电池没装上
(2)CPU通讯口硬件故障

楼主:
3樓的兄弟 好! 我用的 GX developer 是8.95 版的. 有這個 CPU型號(Q01U)
另想請叫下,是否可以通過PRO-face GP 3000的觸摸屏直接拷貝程式.

网友B:
那要看你的软件设定是否有问题啊…

楼主:
請高手指點下. 是否可以通過PRO-face GP 3000的觸摸屏直接拷貝PLC程式.

网友C:
屏支持的话就能

网友D:
通过屏来读取PLC程序?没办过。。。有这么强的屏?

网友E:
通讯设置上选择是不是又问题啊!

网友F:
三菱的GOT 是可以读出PLC程式的,不过只是在上面显示看过,没有拷出来过!不知道怎么拷出来,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