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各位好,本人有臺PRO-FACE  GP3000 的觸摸屏.想通過此觸摸屏直接拷貝PLC程式. 有研究的朋友請幫忙提供下方法.
     謝謝

网友A:
不知楼主想读取何种PLC程序?

网友B:
普络菲士的屏只能读自家的PLC

网友A:
樓主看看附圖是否在範圍內

楼主:
想讀取三菱Q系列的PLC.

楼主:
但是PRO-GP2000 的觸摸屏在 觸摸屏的系統參數里設置下就可以讀取三菱FX 3U的PLC程式.我有現場操作過,是沒問題的. 方法是臺灣的一軟體工程師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PRO-GP2000 的觸摸屏在 觸摸屏的系統參數里設置下就可以讀取三菱FX 3U的PLC程式.我有現場操作過,是沒問題的. 方法是臺灣的一軟體工程師教的.

这个也不是全部支持,3000系列的需要安装PassThrough工具

网友C: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怎么搞?

网友D:
5楼兄弟方法是什么,能不能讲一下?谢谢

网友E:
AST-3501+Q03UD
附件: Proface.doc (553 K) 下载次数:148

网友F:
有2000型的方法嗎

网友E:
PROFACE 2000
GP SET  ->mode settings->option->internal 2 port

网友G:
他们的是那个是触摸屏的穿越功能,你需要的是直接通过触摸屏读取PLC的梯形图吧。Proface的触摸屏支持三菱和欧姆龙的梯形图在屏幕上直接读取。

网友E:
關於"通過"PRO-Face 觸摸屏直接"拷貝"PLC程式研究會
不是写"显示" "监控"
真的搞错了吗?
GP3000 加装 Ladder Monitor(梯形图监控)
EX-LADM-MIT-Q02 EX-LADM-MIT-A01 EX-LADM-OMR-CJ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