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之间的485通讯

楼主(2011-10-29):
三菱PLC之间用485连接在一起,做主从设置,想求教如何来做
信捷代理

网友A:
看这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70
特别要看上面的并联链接和N:N网络
好的 谢谢
下载积分:+2(似水ing)

网友B:
三菱FXPLC之间的N;N网络通信模式有三种由特殊寄存器D8178来定义,数据为零,一或二。不同的数据设置不同的共享位元件和共享字元件。由特殊标志位M8038建立通信,固定格式是1定义本站站号D8176。。2定义从站个数(从站最多设置七个)。3定义网络通信模式D8178。4设定通信重试次数D8179。。5设定通信超时D8180...到这里主站程序已经完毕。。从站只需要用M8038建立通信后指定本站站号即可建立通信。。。具体怎么使用就要看你定义的网络通信模式和你的设备工艺来做了。
下载积分:+5(xqx6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