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显示屏很暗?

楼主(2011-10-29):
大家好!我厂(胶袋厂)有一台胶袋机的液晶控制器操作正常,但是很暗,很难看清画面,不知是不是液晶显示屏坏了?望指教!
重在积累!

网友A:
有些屏可以设置和调整亮度的,可以试一下
如果背光灯或液晶屏有故障,那就很暗

楼主:
显示屏插头周围都是IC呀,没有可调的东西!
重在积累!

网友B:
背光灯管坏了这个东西是5万个小时的寿命

网友C:
给灯管加一个外挂高压试一下,如还暗,那只好换一个灯关了

网友D:
进入触摸屏初始系统,里边有设置屏的亮度及语言什么的,很多功能可以在里边设置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E:
先看能调整不

网友F:
液晶还是数码,数码好象有专门调整亮度的软件,液晶的就不清楚了,触摸屏一般有调整亮度的设置。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调整一下对比度电位器试试看!

网友H:
背光驱动电路坏了,需要维修。技术问题可以联系qq693144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