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1-10-29):
我这里有一台S7-200 CPU224CN,和一台笔记本无COM口,但有一个USB转COM口的线。请问怎么连接起来,进行通讯,都用到什么呢。最便宜的方法。
另,请问200PLC的通讯接口能直接与电脑的COM连接吗。在网上看到有卖通讯数据线的一端是USB,另一端是接在PLC通讯接口上的。请问这个与USB转串口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谢谢,请教。

网友A:
用PC/PPI通讯线或USB/PPI通讯线!

网友B:
买好点的usb-com电缆,不然可能通讯电线

楼主:
我知道是用PC/PPI和USB/PPI电缆通讯。我现在没有PC/PPI 和USB/PPI电缆,只有一条USB转COM口电缆。问能否连接通讯。如果能通讯 。请问怎么设置PLC.

网友C:
用USB-PPI线,不到一百元钱。

楼主:
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我有一个USB转串口安装上后,后来又找来了一个RS232转485模块。一个9针公头一个9针母头,,
串口接于模块232口。模块485口与9针公头连接 ,在公头的1针脚焊一根线接于母头3针脚,公头的2针脚焊一根线接于母头8针脚。通电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