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利变频器没显示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29):
爱德利变频器没显示,没有控制电压。是控制电源烧了吗?怎么维修

网友A:
帮你 顶一下

网友B:
首先确认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吗? 一般没有显示问题就在开关电源部分,测有没有24V和5V输出。 爱德利变频器开关电源IC使用的是3842或者是3844。测第7脚电压,供电正常吗?

网友C:
呵呵,你这洋问没人能帮的了你

网友D:
一般电源挂了.

网友E:
先查电源部分。

QQ:1792595232

网友F:
电源部分故障较多一些

网友G:
3楼应该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