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半自动张力控制器LD-30FTA所用接近开关的选择

楼主(2011-10-29):
请问各位朋友,三菱半自动张力控制器LD-30FTA用来检测卷径的接近开关是用PNP型的还是用NPN型的啊,希望知道的朋友给的提示,谢谢!

网友A:
我发现你好笨呀,不会自己看那接近开关啊,我们又不在你家厂里,怎么帮你看?上面写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好笨呀,不会自己看那接近开关啊,我们又不在你家厂里,怎么帮你看?上面写了呀……
我现在是想找两个接近开关装到控制器上,如果上有的话就不用问啦!!!!!!!!!!!

网友A:
三菱的一般是NPN,试一下吧。

网友B(2012-03-26):
3 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