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EVIEW-MT4500一年多的屏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应该是硬件坏了吧,谁遇到过,有办法解决吗。另找不到厂家了,在有密码的情况下,有办法把程序读出来吗

网友A:
用了一年多,看来质量还算可以的了。以前别人有用过的,一般是半年6个月就完蛋。
是硬件故障。

网友B:
这种只能送修了

网友C:
我公司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后来修了几次 也搞不好
再后来 就换新的了
程序可以备份的
但是不可以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