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font=楷体_GB2312]因CPU升级,将三菱A系列CPU升级为Q系列的CPU,PROFACE GP2500界面由直接用GP转换卡接CPU上改为用QJ71C24N接通道1通信时出现PLC端口错误,模组的通信设置与画面的通信设置是一致的~~求各位大哥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引用楼主373513976于2011-10-29 23:19发表的 求助 :
font=楷体_GB2312]因CPU升级,将三菱A系列CPU升级为Q系列的CPU,PROFACE GP2500界面由直接用GP转换卡接CPU上改为用QJ71C24N接通道1通信时出现PLC端口错误,模组的通信设置与画面的通信设置是一致的~~求各位大哥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