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Q68DA无输出

楼主(2011-10-30):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Q68DA,怎么搞都没有输出,对缓冲寄存器监控发现 数据已经写进去了,就是不输出,检查程序发现
Yn1-Yn8没有置位,但线圈前边的指令都已满足,按道理应是被置位才对,可就是没有,不解中,还清高手解惑,谢了先!

网友A:
没有接触到

网友B:
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C:
对于三菱的模块,手册上面都有样例程序和参数设置步骤,你如果没有特别需要就按照上面的说的做,基本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当时我用AD模块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D:
三楼说的对
QQ:569456723

网友E:
位搞错了吧?程序发图上来看看

网友F:
应该是程序没有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