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程序调出后怎么看d软元件内存数值

楼主(2011-10-30):
fx2n 程序调出后怎么看d软元件内存左边一竖是D从小到大上面是0到7 数值有的在0下有的在5下怎么知道?

网友A:
監控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监控模式就知道了

网友C:
没看懂说的是什么意思,正常情况用GX监控模式或软元件使用列表都可以读出来。

楼主:
我是说程序调出后再打开 再打开左边软元件内存里面的D数值怎么看.

楼主:
脱离与PLC连接单独看怎么看?

网友C:
应该在软元件批量里面可以看到

网友C:
具体的没试过,下载一个仿真软件就可以模拟监控,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你试试吧

楼主:
那再问一下打开软元件内存有的有数值 有的没有是什么意思?有的在0下面 有的在5下面怎么认?

网友C:
截个图看看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D:
这个问题问得太有水准了,把所有人都问住了。

网友E:
无图无真相,大家猜测中

网友F:
在线可监控,离线无数据!完毕。。。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这个问题 明天把图传上.

楼主:
打开程序 再打开软元件注释请指点怎么看?
附件: 箔绕机.rar (5 K) 下载次数:34

网友G(2011-12-08):
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