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10-30):
怎么修改三菱FX系列PLC的时间?请大家指教
!!!

网友A:
不知你所说的时间是不是指PLC的内部实时时钟时间??如果是的话可通过TWR指令对其进行修改
具体操作可查看该指令的具体说明

网友B:
修改什么时间?具体点

网友C:
楼主提问得太模糊了,能具体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