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PLC更换电池后,为什么设定的参数断电后会丢失?

楼主(2011-10-30):
还要设定什么参数吗?
请知道的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你换电池的时间间隔太长了什么都丢失了

网友B:
最好换电池前先保存数据,换电池时间过长就没了

网友C:
换电池的时间太长了,内部电容电放完了,好象是一分钟内没有问题?

网友D:
同意3楼讲法

网友E:
参数是靠电池来保存的,现在可以连接上电脑,用软件重新写入参数。有一些参数要重新编,比如模块,CCLINK参数

网友F:
各位,有没有试过带电换电池?

网友G:
带电换电池,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H:
断电久了里面程序也没有了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换好电池以后,每次断电参数都会丢失。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电池是没问题的,是不是PLC自身故障,还是要设定某些PLC参数?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确定电池有足够电量,三菱1S 保持型寄存器内数据全部丢失
求高人解答

网友J:
一般都是在带点换电池的啊,你换完以后老丢参数,是不是PLC 程式也丢失啊,看看你换的电池是不是3.8V的啊,是不是换上去的电池没电呢,再换之前要测量一下!

网友K:
下次先备份,再换,最好
如果没有网络,cc-link,就不需要设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