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S7-200 224CN 密码怎么解啊?

楼主(2011-10-30):
这J是一台以前信号系统操作台的PLC,224CN,.....已经报费不用了。我拆下来了,数据线是能连接上了。也能正常通讯 了。可是当要下载程序看一下的时候,确是要输入密码的。不知道这个密码能不能解开。在此求教。
另,这个密码是几级密码。在网上搜了没有搜到相关介绍。手里也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A:
目前所知CN解密只能拆机解,至于是几级的,肯定是3级以上了……

楼主:
请问版主,我要是不想看PLC里的程序了。想用他练习,编程序下载到里面,怎么操作,把里面的程序和密码删掉。也就是格式化什么的呢。。需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B:
你要是不想要PLC里的程序,可以依照下面的方法

网友C:
清零就不用密码了解的话比较麻烦要有动手能力才行要拆芯片

楼主:
谢谢。实在打不开。,让我给全清了。

网友D:
不要里面的程序的话全清就好了。想知道怎么破解的话加QQ376340181,一起讨论吧。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E:
学习吗大家都需要的阿我的是cn226的阿如何破解阿
S7-200 224CN 密码怎么解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