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各位大侠:
        今遇到过问题,西门子PLC通讯线,插在PLC上后就发烫,线都变软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是PLC还是通讯线路哪里出问题呢?遇到过的朋友请帮忙了。

网友A:
可能不是正版的通讯电缆,换根

网友B:
200的是485通讯找个通用的485用两根线就能通讯可能是你的线有问题

楼主:
不是正版的线,网上买的那种。几十块钱。多半是线有问题,感谢大家了

网友C:
同意 线有问题

网友D:
恩,同意以上说法,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E:
恩,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F:
我觉得也是线的问题,通讯有没有多少电压,不会发这么大的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