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1-10-31):
请教各工控朋友,我第一次使用威纶触摸屏。说明书上好像没有讲到画面转换的寄存器设定。比如三菱的屏就在系统参数内设定一个寄存器作为画面号寄存地址(D0).只要向D0传一个数3,屏就自动跳转到3号画面。不知威纶触摸屏有没有这项功能?

网友A:
自己定一个寄存器就行了
明天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定一个寄存器就行了
在什么地方定呢,没有找到设定的位置。

网友B:
元件----PLC控制———新增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angh1129)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

网友C:
学习了 长进了

网友D:
3楼正解

在东莞市

网友E:
是啊!这是最基本的功能了

网友F:
我威伦通的触摸屏用得少,不过我用了一次和利时的,上面有功能键,可以选择跳到那个画面的,两者比较如何,请大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