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内部参数怎么调

楼主(2011-10-31):
要调伺服驱动器的内部参数,要用电脑吗?还是在伺服驱动器的面板上

网友A:
电脑上可以调,驱动器上也可以设定。

网友B:
楼上的说对了

网友C:
电脑连机调麻, 要下个软件

网友D:
电脑连机调方便啊

网友E:
直接在驱动器上调整即可。

网友F:
用电脑安装软件和伺服面板上都可以调节参数。

网友G:
电脑联机调方便,控制面板上调需要修改访问级别

网友H:
都可以,
1、在驱动器面板上调,不熟的话还需要翻使用说明
2、当选用电脑上通过监控调,一目了然,比较方便,只是需要在该驱动器官网下载相应软件
有条件的还是建议电脑现场监控调试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楼主:
高手如云呀

网友I:
电脑联机方便些

网友J:
电脑调的方便,也一幕了然,面板也可以调的,只是感觉视野好小呢

网友K:
电脑/面板都可以用的